检查空开好坏你不得不注意的几点!!(本人菜菜,如有错误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2-07-19):
空开好坏查看如下

在打开配电柜时最好用一下电笔或是用W用表,这是防止柜带电,打开配电柜时尽量别用两只手去开,如果带电那就惨了。

1。请不要相信任何空开一定都能断电!!!特别是国产的,我不说了!你明白的
  电机都烧了,空开还不断开这就是国产的空开,这么牛!

2。在开始前,请到正常运行的电机去试一下W用表!我都是把W用表打到通断档去表笔相碰有声音我认为是好的,如果可以我都会
  到好的配电柜去试一下的,又花不了多少时间

3。到三P空开前,先用W用表测一下UVW之间的电压是不是都为380V 或最少大于220V以上

4。现在测三P空开的下端,看一下之间是否是380V的,

5。如果下端有一相有问题不是380要更换请注意

6。断开空开,用W用表测UVW之间的电压是不是0V 如果有电压又不在220V那么请注意了!
                   用W用表测一下UVW与地线之间是否有电压!一定分开测

7。在换时请尽量不要带电操作,如果这个空开还有下一级,也请你把这关掉!

8。如果可以用工具代替的请别用手,工具坏了可以换个新的给你,手没了,去那换,我还想用手去抱老婆呢!

网友A:
呵呵,第一条说的有点赞成。

网友B:
用手?这样也能来混

网友C:
说的很细,不过不能用手啊

网友D:
讲得有理。

网友E:
碰见过这样的空开

网友F:
碰到过两次是有一相不通的

网友G:
杂牌空开最好不要用,麻烦。

网友H:
进口的也那玩意,重要的是自己要细心,不要相信开关一类的,使用前一定要测试下带不带电。

网友I:
检修设备时,不管是否有电。自己一定要当它有电,自己确认后方可进行检修。(在电的方面要听别人说的,更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呵呵,第一条说的有点赞成。
最后一条也赞成

网友K:
楼主,第一条我不赞同,我这里上次施耐德的开关,电箱都起火了也没跳!

网友L: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为上!

网友M:
楼主讲得很好!谢谢了!

网友N:
赞赞。。小心是重点 细小是关键

网友O:
前年曾经遇到过空开中间一相没断开,被电到了。

网友P:
有点道理,我在单位碰到过三相总空开拉下来后下桩头还带电,幸亏用表量了下,要不然就中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