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上电后就报 CF3.3,说明书上说是U相的检测元件坏了,我测得U相霍尔输出电压是-0.02V,其他两相都是正的,我就更换了U相的,可是还是不行,我想请教一下咸老师。

网友A:
台达变频器报CF3.3 一般是变频器的霍尔元件坏了。将两个霍尔传感器拆掉,不用也可以

网友A:
根据CF3故障解释,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三种:

1、直流电压检测坏。

2、控制卡损坏。

3、U相、W相传感器损坏。

首先,检测第一种可能性。测试输入电压为380V,用通讯软件读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显示为540VDC,正常!排除直流电压检测故障原因。如果以上数据不正常,就可以判定是直流电压检测问题。

其次,检测控制卡状况。更换一块良好的控制卡,上电,还是显示“CF3”故障报警。说明原来的控制卡没问题。如果显示正常,设置参数,变频器开机运行正常,说明是原来的控制卡坏。需要做进一步的板卡线路检修。

最后,测试U/W相霍尔监测单元,这是台达变频器该故障损坏率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将霍尔元件拆下测试其输出电压,如果其超出正常的范围,就可以判定其损坏。

楼主:
他每一相都有霍尔检测,其他两相我测得霍尔输出0.02的电压,而U相输出-0.02

网友B:
给我们厂修变频器的都是把霍尔输出的两根线直接用焊锡丝焊接在一起了

网友C:
你是不是万用表笔接反了,所以是-0.02呀,再好好看看吧,观察很重要的

楼主:
不是的,呵呵,我测量没事的。

网友D(2013-02-25):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学习知道了可以短路霍尔。

网友E(2016-06-04):
你修好了吗,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