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自己刚装的数控铣床
11KW的异步伺服电机 低速(大概小于200转)不稳。
主轴定位定不住,忽快忽慢的乱动!
换成进给伺服电机一切正常。在驱动器上设置低转速也正常。
系统给脉冲过去就不正常了!
接地屏蔽都做好的!
求高手指点!

楼主:
蒙德的驱动器!

网友A:
有plc的程序吗?

网友B:
建议用伺服主轴独立控制或者用定位专用变频器控制,效果也理想,成本也合算!
没有做不到只有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