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我有一台海利普3.7KW变频器,使用7MBR35UA120-50整体模块的,现在输出侧击穿W相正半桥,能否切断烧坏的原件然后用一个25A或者40A的IGBT单管代替?
(模块内部是透明的)

网友A:
最好把六个管子全换,也可以用电磁炉上用的

网友B:
这个建议你还是换模块吧,一路单管不可靠,首先在驱动上同他们的导通条件和温度系数是否和原模块一至。

网友C:
这个3.7KW可以但是有些问题需要注意。

楼主:
这个3.7KW可以但是有些问题需要注意。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D:
没有需要注意的,找个质量好的电磁炉IGBT更换,电流最好25A以上的IGBT

网友E:
换就干脆直接全部用单管代替 否则不配对

网友F:
可以,不过最好W相的上下臂全换比较稳当,毕竟处理模块不好操作。
可参考以下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94576

网友G:
绝对可以的,不过W的上下臂应该一块替换,我就用两个40安的东芝管代换修好了三菱FR A540  5.5KW的变频器,里面的单向可控硅用空开代替,试机两个小时一切正常,后来不好安装嫌难看又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在下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H:
7.5千瓦以下的可以,以上的不行,容易跳oc。换的元件要质量好的,电流大的。否则还得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