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电机参数自辩识功能,分静止自辩识和旋转自辩识,求教各位师傅:静止自辩识和旋转自辩识的过程是怎样的,所用的公式都是那些?

网友A:
说实话,具体公式真谈不上,辨识就是针对具体连接的电机建模吧,测得相关电机参数,对于矢量控制是很必要的,v/f的控制水泵、风机等也有要求自辨识的,这个工作也就是变频器本身来完成的,能判断适合的辨识条件就可以了,什么时候需要做自辨识,静止和旋转自辨识的条件。

网友B:
上面三张图基本把变频器对电机自动辨识的原理讲清楚了。首先,作为控制器一定要有一个控制对象的等效模型。电机的等效模型就是如图示。第二,除了电机等效模型以外,还要建立一个可控制的磁化曲线。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电机通电测试加以确定计算和建立的。

楼主:
多谢师傅们不吝赐教,小弟受益匪浅。

网友B:
其实,要想知道自动辨识的机理,首先要知道变频调速的工作原理。知道这个,辨识的目的、计算方法也就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