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西门子MM440  2.2kw变频器,快速调试参数已设置完:P0700命令选择源=2(数字输入)  P1000频率选择源=2(模拟设定值1)

问题是模拟量0~10v输入可以正常调速(变频器内部10v可控制0~50Hz 的自由控制);当模拟量输入DIP选择开关扳至on(电流输入)时,外部给定0~20mA就不正常了!给定最大20mA时只有11.5Hz左右的频率,实在是不解,向各位老师求助!

网友A:
恢复出厂设定后试一下,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那你选的是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如果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遍,并检查接线

网友C:
如上图示,把输入改成电流输入型,要对两处做改动,其一是DIP开关,其二是参数P0756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