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总闸经常跳闸,下级的小开关又没跳。是什么问题??   总闸不带漏电的。

网友A:
我们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我们是带漏电的!

网友B:
小笨熊老师回答的很好。
小笨熊应该叫大象了,怎么厉害。

网友C:
也有可能小开关灵敏度不高,实际过电流保护动作电流要大于所标称电流。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大开关灵敏度比小开关大!瞬间电流大!

网友E:
带不带漏电的啊?
是漏电跳。超负载? 空开本身的问题

网友F:
上级开关灵敏度高或上级开关比下级容量小

网友G:
检查一下总空开的6个接点,是否松动?

网友H:
是否单相电流过大。

网友I:
检查总开关和下装开关的接线头是否有松动。再看看开关的动作时间是多少。还有开关的动作电流的大小。

网友J:
看一下接线是否牢靠。再测一下总电流是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