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这是一家硅制造单位的变频器,型号是FR-A520-0.K
说起来,以前这款变频器电路板维修,我们单位给客户的维修率几乎都接近100%
可是,可是,最擅长维修变频器的同事回家结婚了。
这会儿客户一下子寄过来4个这样的变频器,还说下周要用,希望我们这几天一定要把修好

如果给我1,2个礼拜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抢修,而且要100%的维修率
坑爹啊
太坑爹了

如有高手,我的QQ 87404871   ```感激不尽

网友A:
A500系列,220V电压的;

网友B:
打电话向擅长维修的同事请教啊。。。

网友C:
我看到上面都写有uvt字样,有可能是上电欠压,重点检查线性光藕7800!
丿

网友D:
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变频器啊

网友A:
呵呵;A540见过吗?
这款与A540一样的,只是电压等级不同;
属于三菱最常见的型号;
现在的替代型号:A720

网友E:
路过,驻足观望

网友F:
都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G:
UVT为欠压故障,相信很多客户在使用中还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常见的欠压检测点都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经大阻值电阻分压后采样一个低电压值,与标准电压值比较后输出电压正常信号,过压信号或是欠压信号。对于三菱A500系列变频器电压信号的采样值则是从开关电源侧取得的,并经过光电耦合器隔离,在我们的维修过程中,发现光耦的损坏在造成欠压的故障的原因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变频器维修中还是不多见的。

楼主:
木有建设性的建议啊  已经打算邮寄到同事结婚现场去了

网友H:
这是三菱的A520系列,我公司可以维修的。欢迎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支持。
欢迎随时拨打7/24变频器维修服务热线400-888-6560,获得更多的帮助。

网友I(2014-01-09):
三菱变频器啊  怎么坏这么多吗  三菱变频器应该还可以的啊

网友J:
上面的师傅,请教A720可以直接代换A520吗?PLC要不要更改,我司现在是FR-A520-1.5K,烧掉了,但是感觉维修不划算,想代换掉,不知道PLC要怎么做,谢谢
PLC是三菱的FX2N-32MT-DSS

网友K:
欠压成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