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为什么变频器到不了我设的频率,用的是abb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55千瓦4极的电机,我设的最小的频率是50赫兹,最小转速是1450,用的是三线宏,现在是变频器显示的频率达不到50,转速也达不到,为什么?有谁知道请讲下,谢谢,急求

网友A:
正确设定电机参数,限幅参数设定,最小频率是0hz,最大频率是50hz,最小转速0rpm,最大转速是1450rpm的,不晓得为什么最小值都设为额定值,三线宏启动方式有区别而已,具体宏默认,按宏缺省参数来配置即可,检查相关信号及参数设定。

网友B:
ABB的变频器其实挺傻瓜(智能)的,看看说明书,采用宏的模式,没有什么参数要设置。应用和操作都很简单。

楼主:
我设置了最小值是0也不行

网友C:
ABB变频器的最简单了,找到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来肯定没什么错

网友D:
建议楼主把说明书的参数项从头到尾看一遍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E:
设置应该是有问题的 再好好检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说明书的参数项从头到尾看一遍应该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