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维修安川F7系列3.7KW的变频器 上电无显示 检测3844没有起震 5  7脚供电正常  3844是好的 新换的  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3844部起震呢  谢谢了

网友A:
5/7脚电压大于16V才起振

测量7脚电压如果10-16V来回变化,可能是供电电容,开关管,变压器次级短路,等故障

我维修的多是次级短路及滤波电容47uF容量小,换为100-22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脚电压大于16V才起振

测量7脚电压如果10-16V来回变化,可能是供电电容,开关管,变压器次级短路,等故障

我维修的多是次级短路及滤波电容47uF容量小,换为100-220uF
5 7脚电压在10——16之间变化 供电电容是10UF 50V的 我换成100UF的也不行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赐教啊

网友B:
看楼下怎么回答!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脚电压大于16V才起振

 测量7脚电压如果10-16V来回变化,可能是供电电容,开关管,变压器次级短路,等故障

 我维修的多是次级短路及滤波电容47uF容量小,换为100-220uF
5 7脚电压在10——16之间变化 供电电容是10UF 50V的 我换成100UF的也不行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赐教啊

变压器输出侧短路?或者尖峰回路的元件损坏?3844的57脚有这么高的电压前级应该没问题的了吧。。正常应该电压稳定在16v,现在波动这么大 ......看楼下怎么回答!!!!

网友C:
开关管有没工作,变压器坏了没有?接个假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有没工作,变压器坏了没有?接个假负载试试。
我在变压器二次侧接了个灯泡  上电灯泡无反应

网友C:
在一次侧接灯泡,变压器输入端,如果开关变压器前级电路是好的,灯泡就会一闪一闪的(3844起振一次就闪一次),如果不闪就是变压器前级电路有故障,先测变压器好坏

楼主:
尖峰电压吸收原件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次侧接灯泡,变压器输入端,先测变压器好坏
你是说N1绕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次侧接灯泡,变压器输入端,先测变压器好坏
我上530V电 在变压器输入侧接灯泡上电 灯泡不亮 证明变压器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次侧接灯泡,变压器输入端,先测变压器好坏

 我上530V电 在变压器输入侧接灯泡上电 灯泡不亮 证明变压器是好的吗?
只能证明变压器前级电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次侧接灯泡,变压器输入端,先测变压器好坏

 我上530V电 在变压器输入侧接灯泡上电 灯泡不亮 证明变压器是好的吗?
只能证明变压器前级电路有故障
你是说3844电路有故障吗  那怎么验证变压器好坏呢 谢谢赐教 本人新手

网友C:
弄个QQ或者旺旺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QQ或者旺旺号
406628458QQ

网友D:
开关电源出现过流保护了,请检查负载和稳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E:
呵呵!有可能是启动电阻坏了,你查查看!

网友F(2012-08-25):
我修过类似故障,供电端电压总是10-15伏跳变。几乎把所有元件换过了,电源输出刚有几伏波动,最后把开关变压器拆开,看里面有短路的地方。买不到变压器最后换了新的驱动板。

网友E:
7脚有16V左右的电压,说明电源已启振。不能正常工作是因为电源保护了。查查次级负载是否短路,滤波电容正常否,查查稳压电路是否正常!祝您成功!

网友G:
不会看一下开关管有无坏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维修安川F7系列3.7KW的变频器 上电无显示 检测3844没有起震 5  7脚供电正常  3844是好的 新换的  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3844部起震呢  谢谢了
      估计是在稳压反馈环节有问题(前提是后级输出电路没问题)

网友H:
  问下18楼的师傅‘不会看一下开关管有无坏吗’怎么讲?

网友I(2013-03-16):
我遇到过安川F7  7.5KW现象差不多  是直流530V地线 在上下两层电路板连接的过孔处烧断

楼主查查看

网友J:
你怎么不测量2844的8脚咧?很关键参考点,这个脚没有输出基准电压,说明开关回路没有满足正常工作条件,查2844外围回路,查找故障元件。有输出+5v的基准电压但是时有时无,查找反馈元件有无故障及次级输出是否有故障照成2844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