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学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老板,用一个光电开关怎么样才能控制到二个中间继电器--------光电动作一次使得-一个中继吸合另一个中继断开。光电又一次动作使得中继返转。如此重复交换吸合

小弟多谢

楼主:
不想用plc

网友A:
还是单按钮问题!

网友B:
先做个记号,暂时想不起怎么找来

网友C:
两个中间继电器分A、B,光电开关控制中继A,用中继A的常闭点去驱动中继B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老板,用一个光电开关怎么样才能控制到二个中间继电器--------光电动作一次使得-一个中继吸合另一个中继断开。光电又一次动作使得中继返转。如此重复交换吸合

小弟多谢
光电的话???一般的继电器是不行的,线圈太大了,不信你试试,光电开关动作后继电器一直抖个不停。也许换个很小的继电器还行,或是加个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老板,用一个光电开关怎么样才能控制到二个中间继电器--------光电动作一次使得-一个中继吸合另一个中继断开。光电又一次动作使得中继返转。如此重复交换吸合

 小弟多谢
光电的话???一般的继电器是不行的,线圈太大了,不信你试试,光电开关动作后继电器一直抖个不停。也许换个很小的继电器还行,或是加个三极管
光电有继电器输出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是单按钮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老板,用一个光电开关怎么样才能控制到二个中间继电器--------光电动作一次使得-一个中继吸合另一个中继断开。光电又一次动作使得中继返转。如此重复交换吸合

  小弟多谢

光电的话???一般的继电器是不行的,线圈太大了,不信你试试,光电开关动作后继电器一直抖个不停。也许换个很小的继电器还行,或是加个三极管
光电有继电器输出型的
嗯,是的,我用过一款欧姆龙的,继电器还带常开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