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20):
单位有两台变压器,一台100的一台500的,500的变压器计费分尖峰平谷,500的变压器平常电流200多A,在尖的时候电费一块多,100的变压器平电费八毛多,。现在想法是在用电高峰期想让把500变压器上的负荷都倒到100的变压器上,以减少每月的电费,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你想想,你的100的变压器够用吗?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是太现实啊,如果当时安装电表就按照这么个想法倒是可以的,后来再想改的话恐怕有点麻烦了,我们那里都是两部制计费的。

网友C:
现在想法是在用电高峰期想让把500变压器上的负荷都倒到100的变压器上

那就变成100的变压器要带600的负载了

网友D:
500的变压器平常负载电流200多A,100的变压器额定电流是144A,你是想要100的命。

网友E:
想干掉100的变压器么

网友F:
楼主是什么职业??
我认为最起码不是电工

网友G:
好收破烂

网友H:
可将500负荷转一部分给100,前提是不能让100超载

网友I:
从技术角度可以解决 峰价时将变压器并列运行  谷价是退出并列就是了
不过你两个变压器不属于同一个供电回路 并列运行安全措施必须做到位(必须做孤岛保护)
否则你会闯祸 事实上供电局不会同意你这样做
所以。。。。当我没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主想烧了那个100的变压器!
到时我客串一把收废品的就是
看来做工控的转行干什么都容易,而且还容易发财!

网友L:
楼主想给老板省钱吗?老板给多少奖金!

网友M:
瞬间秒掉100的·······就算移负载也移不了多少啊    我们公司调负荷 起步500A 8台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