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12-07-20):
请教s7-300中关于模拟量的读取的编程。

网友A:
L  模拟量通道组态通道地址  //读取模拟量
例如: L  PIW25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  模拟量通道组态通道地址  //读取模拟量
例如: L  PIW256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调用 标准的 FC 块,S7 程序中有模块量的标准块 FC1050,FC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