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12-07-20):
温控表的485通讯口能否与无纸记录仪的通讯口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A:
这的看双方的通讯协议

网友B:
两者从字面上判断的话,应该都属于响应之类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者从字面上判断的话,应该都属于响应之类的设备。
我觉得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方可做主机(应该是无纸记录仪为主)一方可做从机(温控表的485),通讯是没有问题!或者是双主机也可以通讯!如果2方都是只能做从机,那就无法通讯了

网友F:
没有用过这类总线通讯的,期待高手的出现啦

网友G:
这个要看你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H:
如非定制,一般不可以。不过现在有些仪表商是提供定制服务的,你把无纸记录仪的通讯协议给仪表商,让他们照协议改下程序

网友I(2012-09-24):
通讯协议  必须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