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维修安川 F73.7KW变频上电 无显示 测量3844  8脚电压在0.几V波动  不起震 供电电压在10到15V之间波动   测量3脚无电压 应该不是电流保护啊    单独给3844上16V电 起震正常  供电电容 附近原件都是好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各位师傅们 帮着分析下 谢谢了

网友A:
测一下P端有无530V

网友B:
启动电阻?

楼主:
变压器坏了  修复

网友B:
变压器什么地方坏了?
你来求助,别人帮你(没有收取一分钱吧?),修好了反倒保密?下一次还有谁来帮你??做人不能这样??

楼主:
一次绕组烧断  没有了维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