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请教。煤气站上段煤气压力变送器LED-800A.0-6KPa.OUT4-20mA.与控制表连接。现在没煤气,但表显示oL.表是好的。是什么原因?停产时都是好的。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帮一下忙!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煤气正常吗?我就知道我们这有一个电磁流量计测量水流量的,如果没水,它不显示零,显示满量程,原因是管道内没有导电的介质,造成无法切割磁感线,所以错误。不知道你的怎么解释,可能和我的差不多,

楼主:
非常感谢!你说的对!我也用你讲的流量计。我这个是测压力,现在有煤气,还是显示oL.停产时全部正常。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表,但是一般模拟量表都会有手册的, OL 是不是压力过低提示报警呀 !

楼主:
多谢!现在有煤气,不是压力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