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1):
变频器的空载电流,是一个什么概念?表示什么意思?是不是类似于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流的设定?

网友A:
都不用,你按电机名牌上,那些参数  给变频器快速调试就好了,没有你说的那么,.,,,,,,,,,

网友B:
变频器的空载电流?还是电机的空载电流?没有明确。

楼主:
当然是变频器的空载电流了,这是一个参数设定。

网友C: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还有这个参数?

楼主:
我晕,你随便找一款变频器看看,都有这个参数。这么多外行啊

网友D:
是的,过来看看

网友E:
变频器的空载电流了,这是一个参数设定??

请大师上图片为证,一年300天搞变频,却没有发现这个参数。

网友D:
是啊,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B:
给7楼发言竖大拇指赞一个。

变频器空载电流?变频器怎么空载?把输出悬空?这...有意义吗?变频器的内部损耗是变频器的一个指标。这倒是有。但它是一个指标而已,没有参数设置这个,都是制造商提供这个指标罢了。

如果是参数,这个怎么设置,变频器空载状态设大设小行吗?比如设置为0,可能吗?变频器可以不耗电?做得到吗?设置大了,行吗?还有内部来个可调能耗电阻,让变频器在输出悬空时,多费点电?那不脑子进水了吗?

要说电机空载电流有参数,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测的电机空载电流(电机轴没有负载的时候),电机稳定旋转状态的空载电流近似的等于异步电机的激磁电流。这个对于电机建立合适的等效模型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需要设置负载的空载电流。
我手中有一本爱默生的说明书,在电机参数里有一个空载电流IO。

楼主:
我说的是电梯专用型变频器,不管什么牌子的,都有这个参数的,是电机参数里面的一项,空载电流。

网友B:
还是电机的空载电流呀!不是变频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机的空载电流呀!不是变频器的!

网友E:
如果如的的电机的空载电流那么任何一款矢量型变频器都这个参数的。

网友H:
虽然天天与变频器打交道,没有仔细进一步了解,学习后对变频器有了新的认识,增长了知识,只有谢谢了。

网友I:
这是电机的空载励磁电流,一般不需要人为设定,只要输入电机参数,这个就有一个相应的值,除非出现过电流故障,可做稍稍改动。

网友J:
还是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