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用,帮我选选

楼主(2012-07-21):
新手,自学,现在需要一个PLC 用来控制一个坐标系 XY轴的运动  2个电源开关,一个温度感应器,预留5个开关量和3个感应器开关量,大家推荐一下三菱的

网友A:
XY轴是否有关联?

楼主:
XY轴是联动的,

网友A:
呵呵;XY有插补的话成本就大了;

网友B:
FX2N 32 点  + 20GM

网友A:
上面配置可以,就是价格比较吓人;可以考虑其它品牌;

楼主:
  ---------------------------------------------

32ET只是一个扩展,用三菱的话正规行货价格比你说的要多的多;

网友C:
XY轴是联动的  那单单PLC 就难啦,,,,,

楼主:
难道要用单片机?XY轴是联动的  纯plc不好实现吗?

网友A:
呵呵;PLC好实现,关键是你用三菱的配置价格是否可以承受;

楼主:
给个型号,发个价格看看吗,

网友D:
我这有国产PLC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用松下FP0R-C32T或台达DVP-EH40T2的能达到你的要求,这两款都支持直线插补!!如要模拟量控制另加模块!!这两款价格也合适!!!

网友A:
松下FPG的看一下;

楼主:
三菱的和国产的编程一样不,

楼主:
那位大哥有二手的, 给兄弟转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