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1):
请教各位:西门子200与日立SJ200变频器MODBUS通讯,应该在变频器上设置哪些参数,如何设置?我想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给定频率。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西门子200与日立SJ200变频器MODBUS通讯,应该在变频器上设置哪些参数,如何设置?我想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给定频率。
谢谢大家。
那你得提供变频器通信手册啊,比如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变频器站地址等都是要设置的啊!

网友B:
你找出厂的咨询下

楼主:
版主,设置好波特率、站号、对应的读写寄存器等,刚开始调试,通讯报警位出现6号报警(通讯收发未依次工作)后调整通讯间隔时间后,通讯正常。就是无法给定频率。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设置好波特率、站号、对应的读写寄存器等,刚开始调试,通讯报警位出现6号报警(通讯收发未依次工作)后调整通讯间隔时间后,通讯正常。就是无法给定频率。不知是何原因。
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C(2013-10-18):
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变频器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