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编程错误

楼主(2012-07-21):
三菱FX2N写入如下程序:
LD XOO2
FOR    8
    K100
INC D1
ADD D0 D1 DO
NEXT  9
END
PLC 程序故障,不能运行,查故障信息,显示“6617“ 故障,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写入如下程序:
LD XOO2
FOR    8
     K100
INC D1
ADD D0 D1 DO
NEXT  9
END
PLC 程序故障,不能运行,查故障信息,显示“6617“ 故障,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错误1:X002,那是零不是字母欧。
错误2:FOR前不能加入触点进行控制,所以语法出现错误了。
错误3:在FOR语句中,程序如果没有触点连接,那么需要添加M8000。
最后,贴出的IL指令代码实在不认真,反映了LZ做事不认真的态度,我很惊讶这段程序是如何通过F4编译的~~~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写入如下程序:
 LD XOO2
 FOR    8
      K100
 INC D1
 ADD D0 D1 DO
 NEXT  9
 END
 PLC 程序故障,不能运行,查故障信息,显示“6617“ 故障,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错误1:X002,那是零不是字母欧。
错误2:FOR前不能加入触点进行控制,所以语法出现错误了。
错误3:在FOR语句中,程序如果没有触点连接,那么需要添加M8000。
最后,贴出的IL指令代码实在不认真,反映了LZ做事不认真的态度,我很惊讶这段程序是如何通过F4编译的~~~

Regards
我是刚学习的,谢谢老师对我的批评,“在FOR语句中,程序如果没有触点连接,那么需要添加M8000”是不是应该写成这样
FOR 8
K100
LD M8000
INC D1
ADD D0 DI D0
NEXT 9
END

网友B:
NEXT 8  不是9, 况且这个程序写在主程序当中,是每个扫描周期执行8次,不是只执行8次就停止循环了。

网友C:
FX系列编程手册上面有例子;

网友D:
看指令就头疼,能不能上梯形图啊

网友E:
这个你都看出来了佩服呀

楼主:
将LD M8000  更改为 LD M8002 即可计算1--100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