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1):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调速,外选电位器在什么阻值范围内最为合适

网友A:
说明书上有

网友B:
一般47K  的

网友C:
以上分别是英威腾、普传、三菱、惠丰要求外接电位器的阻值,比较起来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楼主还是照说明书上的好。

网友D:
不同的品牌,一般都在1K~10K欧之间;

网友E:
不同品牌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选取4。7K 2W的没有问题;

网友F:
说明书上有规定,一般1-10K,1-5W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上分别是英威腾、普传、三菱、惠丰要求外接电位器的阻值,比较起来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楼主还是照说明书上的好。

还是Z大牛

网友H:
强烈向发图片的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