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1):
台达VFD-A,11KW,型号:VFD110A43A。上电故障显示:OH,指交流马达驱动器侦测到内部温度过高,超过保护位。
外部环境温度不高,散热片也已清理干净,散热风扇工作正常。温度传感TSA103,也更换了,怀疑控制卡问题,也换了,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台达A的?更换控制板试试

楼主:
控制板更换过,操作面板无法复位。

楼主:
故障原因已查到,是维修电工在变频器报OH时,发现有一个扇热风扇不转原来的是AFB0912HH,更换了DFB0812HH的风扇,风扇运转正常以为好了。其实因风扇检测信号不同,故一直显示OH故障。

网友B:
检查负载是不是异常,再来查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风扇坏的比较多哦,我们这块安川西门子的产品,坏的最多的就是风扇了

网友D(2015-01-07):
温度传感器到微处理器检测脚之间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