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贝加莱一体机PP45无法开机

楼主(2012-07-22):
原因是停电导致的,入有24V电源,指示灯也亮,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A:
应该不会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B:
这东西咱不懂,原先我有一台拼装的电脑,系统有点小毛病,有一次死机了我拔掉电源再插上,这次怎么也起不来了。后来是把机箱电源进线给拔掉重新插上才正常开机的,连续N次这种毛病。真稀奇

网友C:
看看那个接口卡,就是X2X通信的接口卡是不是烧坏了???状态指示灯正常不?重点排查这个。

网友D:
什么问题?开不了机,屏幕显示什么?还是什么都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