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

楼主(2012-07-22):
有刷电机一般1年至2年要更换一次碳刷,这是例行保养,但很多消费者就是在更换碳刷后电机出现了更多问题,所以我今天谈谈如何监督维修工正确更换碳刷。
1、选碳刷
碳刷是接触磨擦件,软硬要适中,软了更换频率快,硬了会把换向盘(器)磨起凹槽,最好使用正规厂家密封盒装碳刷。
2、开电机
一定监督维修工开电机前做好标记,以便更换后电机端盖能按原位还原。紧密闭电机的螺丝孔间距总有差异,攻丝口也有上下对位,如果一但换个角度,就会造成电机密封不好,离心力不均匀,螺丝容易松动脱落,甚至进水。要知道,很难找到明白这个道理的维修工。
3、拔出定子
小心,不要磨伤转子的铜线。
4、打磨换向盘
如果换向盘没有被磨出凹槽,在用沙纸打磨时一定要轻,用力要均匀,磨掉上面的黑色碳痕和氧化层就行。如果换向盘已经被磨出凹槽,就要下功夫慢慢劲量磨平。
5、刮积碳粉
换向盘的触片之间会留有积碳粉,要用钢锯片逐一小心刮除清理。这个也是几乎没有维修工会这么做的。
6、清扫碳粉及其它金属粉
一定要用羊毛刷子清理干净,有条件还可以用空压机吹。
7、安装碳刷
a.弹簧长度保持露出碳刷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伸出多了用得久点,但换向盘磨损率增大,后期积碳粉多;
b.两支(三支或四支)碳刷露出长度相同,弹簧长度弹力相同;
c.碳刷在刷架内中间隙小,但伸缩自由,无卡阻力;
d.刷架变形一定要更换;
e.保持磁片对缝(有的是磁片中心)与碳刷及中轴心在一条直线上固定;
8、定子回位
先提拉刷线收回碳刷至刷架孔内,轻轻将刷线挽绕至放开后碳刷不能弹出,才能将定子回位,定子回位要稳准,不要磨伤线包。
9、放出碳刷
放开挽绕的刷线,让碳刷被弹簧顶出接触换向器。
10、密封端盖
按照前面的标记固定电机端盖,固定过程中,不能一次将某颗螺丝拧到位,要不停拧对角螺丝,每拧一端盖周就用木锤或胶锤轻敲一圈端盖,再拧,再敲,再拧,再敲,直至紧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