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去过一个建筑工地,那里的一个电工把灯位(四盏灯——带电子镇流器的灯管的那种)串联起来的,没看到结果就离开了,不知道可以吗?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品牌,参数性能都一样的话,应该都不亮!如果参数性能有差异,就有亮有不亮的可能!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B:
电子镇流器的肯定不亮,你说的串联,我理解的是这样,这一个灯是两根线1号线2号线,A灯1号线接火线.A灯2号线接B灯1号线.B灯2号线接C灯1号线.C灯2号线接D灯1号线.D灯2号线接零线,如果是这种接法,不知道这个电工干的活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除非你那电工装的四个灯的额定电压为55V咯,,哈哈哈,,,

网友D:
也许你看错了人家是并联。也有可能是人家用的是高压。。。或许电压达到880V
  这是什么电工,无语

网友E:
应该是并联吧

网友F:
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电压是220V,怎么能串联呢?

楼主:
因为比较忙离开了,真想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G:
这么最基本的东西都搞成这样,以前有一次我在工地上看见一个电工给一个小行车接线,那个接线盒,连接着钢丝绳的导程器,那个人接错线了,我说,他不听,过两天试车,一下就把那电机烧了 (缺相)

网友H:
灯盘内部都已接好线了,电工仅是接进电源就可以了,不知你怎么看到这位电工把灯盘的四盏灯串联起来呢?

网友I:
应该是并联,不是串联

楼主:
就是常用的220V电压。

     过程是这样的,电源的N接电子镇流器的一端,另一端接第二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二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第三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三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第四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四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灯的开关的一端,灯开关的另一端接220V相线端子。

   这样做完以后,打开开关,四盏灯会亮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常用的220V电压。

      过程是这样的,电源的N接电子镇流器的一端,另一端接第二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二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第三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三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第四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四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灯的开关的一端,灯开关的另一端接220V相线端子。

    这样做完以后,打开开关,四盏灯会亮吗?

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