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电气控制中常开变常闭怎么实现,是不是需要继电器?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泛泛而谈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气控制中常开变常闭怎么实现,是不是需要继电器?具体怎么实现?
嬀/quote]如果是硬件的话,的确需要继电器中转,如果是PLC等控制器的软件逻辑,直接用反转信号即可
不是PLC的,PLC的反而会,现在是硬件上的,刚毕业反而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实例?泛泛而谈无法回答?
比如说我是常开开关控制一盏灯,怎么能做成是用常闭开关在控制的效果,是不是加一个辅助继电器,具体的怎么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开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控制你的负载即可
楼上正解  继电器得电 电灯不亮

网友D:
   是思考中的问题,还是实际控制的需要?

   如果是常开开关控制一盏灯,常开接通灯亮;假设这常开开关是按钮,则是按下按钮时灯亮。
   现在把按钮的触点,改常开为常闭,该常闭控制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闭控制灯;则在电源等正确的前提下,按钮未按下时,继电器吸合,其常闭点断开,灯灭;按下按钮时,灯亮;这同样实现了按下按钮灯亮的要求。

网友E:
一般的开关不也是可以成为常闭吗,干吗那么麻烦用继电器转换?

假如一般开关向上扳(合)是关闭,成为常开,反过来向下板(合)不就是常闭了吗?

同样,按钮不也是同样有常开和常闭组合的吗,你直接使用常闭触点不也能达到你用继电器同样的目的?

网友F:
这样搞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网友G:
控制就盏灯不管你是常开还是常闭都是一样,主要还是看你是想用什么样的逻辑方法去实现灯的动作,这样才能知道是用开关控制还是用开关+继电器组合控制或更多的硬件去控制。

网友H:
还有按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