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全程CT 变频器全程上图

楼主(2012-07-23):
上周的现场工作今天来写写作业,特发变频器更换帖,標題已注“农民工--更换变频器”,设备为进口设备,老外做好程序,我们只是更换其中一台,原变频器可能与伺服电机配套有点小,从UNI1405更换UNI2403,咱可不会写这么多的程序,只是将原来的程序重新下载就行,农民工可没有这个能耐,特此声明,以免被一些所谓高手耻笑!   不过,我司还是期待真正的变频器升级高手到我司进行 CT 变频器升级工作 !      QQ:471373001
  原变频器型号为 UNI 1405 拖动的伺服电机型号:CTM4-19.1-22K.22-9EE motor

  这是原安装位,一共是三台 UNI1405 连排在一起,中间这台变频器总是太烫,温度较高,不知老外当时怎么设计的,中间这台最大 7.5KW 变频器拖的伺服电机也是 7.5KW的,电柜内的空调一直在运行,但这一温度还是降不下来,今天购回一台二手的是UNI2403的,要大好多呢,就大马拉小车啦!主要是原系统停产难购买啦!

   开始拆右边两台变频器,因中间装大一型号的,所最右边的要往右边移一个位置,所要重新画位置,重新打孔并用丝攻攻丝安装变频器的电源板,在此还是用手动丝攻操作,用电钻操作怕断了!

   做好电源板的安装孔后就重新坚固右边变频器电源板,现安装到位

  来个变频器电源板的特写,有用过这类的板子不,现在改用 UNI2403 的变频器,这块板小了会有问题吗?

  现在开始安装变频器接线端,先装的是换大的这台 UNI2403 变频器,安装很快,15分钟一台搞定,二个接线端更换一下,原模块原位插入就行 !

  二台变频器全部接线安装到位后,检查接线正确后开始上电,因刚新的变频器没有程序,上电后报警出错,因这有双编码器,原变频器可能没有这个模块用过,所一上电就报这个故障啦!,不过这是小问题 !

  电脑连接变频器,开始下载原运行程序及运行参数后,变频器报警自动清除,在这向一些高手说一下,这个 CT 变频器在这用的是 INTERBUS 总线控制系统,有单独的控制运行程序,不是像一些高手在我发的别的帖中说的变频器是不用程序就能运行的 !

网友A:
水哥不常来啊。。。要两边都一样啊。。。

网友B:
水哥,常来呀!

楼主:
这里还真是很少来呢, 你来得多,这里我注册得比你还早点呢

网友C(2013-01-04):
CT的通讯模块价格离奇,我买了块UD71花了2000米,里面就一些隔离光耦和232、485芯片,20倍的暴利。有同志需要的话我来拷贝几个。

网友D:
CT的配件不好买,上个月还用我们的变频器换掉了CT的三台呢。

网友E:
CT的变频器?应该现在叫“艾默生”吧?是吗?是伺服的系统吗?还是仅传动的系统呢?其实把原程序上传下载不是很难,你可以直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搞定即可。

网友F(2013-02-12):
没有看出了是哪种生产线,我一般是根据生产线要求选择变频器,尽量降低以后的维护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