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错

楼主(2012-07-23):
在编写时程序出现如上错误,说是重复利用了地址,但是在前面我并没用这个地址,可以确定,但是在符号表里面没显示这个地址,运行时程序报错,
请教各位老师,我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全局变量表呢?也没定义?

网友B:
不是重复利用吧,是符号没有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重复利用吧,是符号没有地址.

楼主:
是重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