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台达vdfb系列 18kw的变频器,上电面板的二极管全亮,88888,正反转启动停止,所有的都亮了。。。主回路继电器不吸合。这是什么个情况啊?

网友A:
也许可能大概是。。。。面板坏了吧

网友B:
主回路继电器不吸合,应当面板无关;

网友C:
显示8888应是上电初始化没通过
检查5V电源,CPU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
xiexie
引用 网友C:
显示8888应是上电初始化没通过
检查5V电源,CPU上电复位电路!

5v是4.7v,15v有。风扇没有电压。

楼主:
也许
引用 网友B:
主回路继电器不吸合,应当面板无关;

电话厂家,说是主板坏。。。。说主板哪个地方坏了,就把电话挂了,,你说该咋办捏

网友D:
上电显示“888888”多为5V供电异常,检查5V供电电容是否有鼓包。一般更换后都会好。
厦门工控科技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回收二手变频器,二手电路板等

网友E:
以坏治坏····不行。。。砸砸试试

网友F:
楼主你发的帖子,是台达B系列的!根据故障现象,要从电源开始﹝1﹞电源驱动合一的板子要从机子拆下来,外接530V直流维修电源,注意正负极千万别接错!再插上主板,注意绝缘和安全!可以上电测量电源电压了!这种方法非常方便!!!先看几组电压是否正常,有+5V +15V -15V …… ,如果电压偏低就换一下电解,无电压看一下电路是否存在断路和短路!(2)如果电源正常那就是主板的亊!请用放大镜看一下主板是否有油污、断点、霉斑!如果有请用洗洁精直接洗主板后用自来水冲净,然后用电吹风吹干!一定要把板子放在手上吹!因为温度过高手能感觉到!!!!有断点的就焊好!特别是线插排下部有几个运放块子!只要块子脚有霉斑就直接换掉!处理好后再上电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请楼主上淘宝网淘一块包用的拆机板!这是我修多台台达变频器绝招和经验!非常希望楼主旗开得胜

网友G:
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坏,自检没通过,将开关电源部分检查一下。欢迎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支持。
欢迎随时拨打7/24变频器维修服务热线400-888-6560,获得更多的帮助。

网友H:
上直流电,检查在主板上插面板的插排旁的芯片有没有发烫,用手感觉一下,我修过一台就是这个故障,后来发现是主板上的芯片发烫,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I(2015-09-19):
能帮我修吗?我也是出现88888,可以给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