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变压器的负载率是指有功功率对变压器容量之比还是视在功率对变压器容量之比?二者有差别的

楼主:
变压器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的比值叫负载率,一般是80%左右。那么实际功率是指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

网友A:
自问自答?

楼主:
其实还是没有答案的

网友B:
我想,实际上它是个变化的量,它所带的实际负荷总量比上变压器的总容量是变压器的负载率。你要想用实际的有功量比变压器的有功量得出来的才是有功情况下的负载率,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看到帖子,我才知不记得其定义了;
要用到时,好像只是大概估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