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问题

楼主(2012-07-23):
房间里的开关关的时候也有电,而且有70多伏,那是什么原因啊,所有电器都是正常的,只有电视插上机顶盒是 时候,开关关的时候电视会发出很响的声音啊 ,不插机顶盒就 没有 声音啊

网友A:
房间里开关 关的时候那里有电?零线?

网友B:
开关是不是切断的是零线而不是火线

楼主:
不是啊  零线是没有电的啊,是火线有电啊

楼主:
我今天问电力公司的员工他们也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可以试着从电源电路(包括开关)和用电器电路原理着手分析,可以画一画电路图看看;
具体原因,如果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清楚有关情况,可能要在现场才能判断。

电视机顶盒可能要首先考虑。

网友D:
有的有线电视的功率放大器是集中供电的。供电电压一般是60V。

网友E:
70V电压哪里测出来的?是不是开关的绝缘有问题?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