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请教下各位:三菱PLC FX系列,内部时间的年月日如何读出来?

网友A:
LD M8000
TRD D0.
将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放在以D0为首的寄存器中.

网友B:
如果是直接调用,用特殊寄存器也可以

网友C:
呵呵;如果你是用人机界面的话,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D:
我想用串口联网服务器来控制PLC,FX1S-20MR,用TU8001的串口联网服务器,不知能用那种软件控制?

网友E:
LD M8000
TRD D0.

网友F(2012-09-04):
楼上的那个指令就可以读出来,TRD就是万年历数据读出指令

网友G:
程序时间如何读取出来?
是将时钟指令那段时间编入PLC里面么?求教。

网友H(2012-10-15):
当然要编入PLC,还要记得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