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干了20年的电气维修,这一次我无语了。

求高人解答:三只37.5欧姆的电阻串联起来是111.3欧姆,那么并联起来是多少啊?

楼主:
昨天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完毕竟然是13.1欧姆,怎么是这么大啊?为什么会出现和书本上的理论不一样的结果啊?

网友A:
大哥,每一个电阻都会有误差,再精密的电阻都会有的,数字万能表也会有测量误差的。

网友B:
误差哦,电阻一般分辨率是1%,这样三个误差起来很大的,三个37.5的电阻并联算起来是12.5,相差也就1欧多点

网友C:
应该是测量误差吧

网友D:
数字万能表也会有测量误差的。

网友E:
并联三个相同的除以3;

网友F:
这太正常啦,你想试验,得用精密电阻在一定的环境下做出来可能与所测的相用

网友G:
正常,本来电阻就有误差,再加上表的误差

网友E:
假设三只电阻阻值分别为R1 R2 R3;
并联后阻值为R;
公式为1/R=1/R1+1/R2+1/R3

网友H:
实际跟理想的肯定会有误差的,这个很正常啊

网友I:
你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数字万用表在测量低阻值时表笔的电阻是不能忽略的??可以短路表笔进行验证!一般在0.3---0.7Ω!嗨!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面了???

网友J:
看了LZ的帖子,我只想说一句很好很强大!

网友K:
理论计算是12.5欧,实际测量是13.1欧,相差0.6欧,这是误差。

网友L:
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计算误差。因为计算是按照理想的阻值来计算,实际电阻的允许误差比较大,加上并联的接触阻抗,有点误差,这个正常。差不多就行了。工程上只要量级正确即可。

网友M:
真的假的呀,干了20年这种问题都会不知道的。有点出乎意料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假设三只电阻阻值分别为R1 R2 R3;
并联后阻值为R;
公式为1/R=1/R1+1/R2+1/R3

网友O:
差那零点几欧姆你也说误差大,电阻本身也有精度的嘛

网友E:
电阻本身有误差,你用的工具万用表精度可能也不高;
所以结果就会出现你说的;

网友P:
串联的时候,你所量出来的结果111.3也是和算出来的112.5也有误差呀,嘿嘿

网友Q:
做维修与做设计、实施区别很大

网友R:
电阻生产本来是无次品的。有的电阻误差在5%以上。再加上测量误差。就你这点简直太精准了!!!!!!!!!!

网友S:
大哥 你也太认真了吧 我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哥 你也太认真了吧 我服了
是得认真的。

网友T:
37.5*3/(37.5+37.5+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