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2-07-24):
安川变频器11KW上电显示COM-ERR,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说明书啊,报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报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C:
发帖者应该把问题讲的详细些。什么故障,故障说明。。。。。。。。。。。

网友D:
按英文明显的是报‘端口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