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从成本与实用性考虑,不想用伺服系统,而仅用PLC、HMI与加装编码器的变频电机可否实现机床动力头的定位控制?

网友A:
误差在0.5mm左右,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在0.5mm左右,可以实现

版主,请指点一下,具体可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去参照一下剪板折弯机的定位机构就知道了,说一下怎么说得清楚呢?

网友B:
变频器要带PG卡的,你多大的功率,太小了不一定能差出多少钱;

楼主:
编码器接到PLC上,PLC通过通讯连接变频器来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C:
其实现在的伺服控制系统也不贵,比如国内的或台湾产的。效果可以。当然,工艺控制要求别太复杂的。

网友D:
应该可以实现,但是精度不如伺服控制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