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下这段温度采集中断有错么?

楼主(2012-07-24):
请帮忙看下这段梯形图有错么?

网友A:
是不是要改smb37,要不0到smd38执行不了?
另外,这个是计数中断?计数到一定才发生,那vd2000的值是固定的?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用高速计数器做温度模拟量采集,谢谢你的提示。我再去检查下

网友B:
如果是模拟量采集是不是要多AIW多少多少开始呀!!你哪是HC0 还是程序并不完整呀!!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