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给各位高手:最近公司买了行德国产的P+F传感器,传感器的检测角度为正负10度,输出信号为4-20MA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的输出范围,红表笔接信号输出线,黑表笔接传感器的负极。测量结果显示,在超过正10度以后,电流最大值达到了26MA,在超过负10度以后,电流最小值达到了1.8MA。既然标明了输出范围为4-20MA,那么这个传感器是否存在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各位高手:最近公司买了行德国产的P+F传感器,传感器的检测角度为正负10度,输出信号为4-20MA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的输出范围,红表笔接信号输出线,黑表笔接传感器的负极。测量结果显示,在超过正10度以后,电流最大值达到了26MA,在超过负10度以后,电流最小值达到了1.8MA。既然标明了输出范围为4-20MA,那么这个传感器是否存在了问题?
这个应该是传感器给出的超限范围。让你不要超过上下限位置,即便超过一点,传感器也没事,只是信号向两个极限端延伸一些。这个传感器说明设计得很人性化呢。你可以对上下限做一个限位就安全了。它主要是为了保证零点和满度精确输出。

楼主:
我的万用表正常的~

网友B:
电流信号串联检测!在传感器正常通电时 断开一根线将表串进去!!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测法有没有错!!

网友C:
呵呵;只要在量程范畴内输出是正常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