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维修三菱A500  30KW变频器  输出电流 不稳  用 指针表测输出电压为 600多V  输出 也平衡没问题 就是电压高 电流 不稳  求教各位大侠们了   谢谢

网友A:
你修的是什么电压级的机子?如果是380的就将表给换了。

网友B:
我以前有块指针表,DC180V能量到300V,估计你那表和我的一样。

网友C:
600多应该是直流母线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是什么电压级的机子?如果是380的就将表给换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