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们这个开关什么原理,和图里面的开关原理一样吗?

楼主(2012-07-24):
(无正文)

楼主:
我想那个图里的转换开关应该是量每相之间的电压的,不知道那个开关,和我的这个开关 (型号:LW8D-10D222/3,我用完用表量,档位0时5-6 7-8是通的,档位1时9-10 11-12通的,档位2时1-2 3-4是通的) 原理是不是一样的呢,如果原理是一样的,我画了一张图,他们应该怎么都不可能量到两相电压的啊,我想了好久,觉得会不会是那里面的开关和我的开关原理不一样啊

网友A:
这个是转换开关,但不是测量电压的,测量电压的转换开关面板上应该是AB.AC.BC.和电压表配合测量线电压。

网友B:
你看这开关的展开图就懂了,我以前还经常改装的,呵呵。

网友C:
测量三相电压的转换开关和普通的转换开关内部结构不一样,最好照原型号买

网友D:
不一样的,图纸上的是测量三相电压的转换开关,这种转换开关有专用的,型号是LW5-YH3/3.上面有端接片的,超级好用!

网友E:
电压转换开关....,还有电流转换的,你别给买错了

网友F:
只有电压的没有电流的。

网友G:
转换开关啊 可以手动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