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关于控制步进电机速度时快时慢问题

楼主(2012-07-24):
如附图,先以脉冲频率为5000转动电机,如果D1=8000时,再以脉冲频率为8000转动电机,并使D1=0
我的程序为什么会出错。
在线等,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更改数据是没用的

楼主:
是走完D0后再走D1的频率啊

网友B:
把频率数据改成数据寄存器,然后把数据传送到寄存里面。并且在转换的过程中要停止频率输出,然后再运行电机。如果直接更改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频率数据改成数据寄存器,然后把数据传送到寄存里面。并且在转换的过程中要停止频率输出,然后再运行电机。如果直接更改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