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问问各位高手软启动器是不是不能频繁的起动

网友A:
这事到时没有听说过

网友B:
你说的频繁起动
几分钟启动一次

网友C:
是呀,频繁启动的频率是多少?软启动器主要是针对风机泵类负载的启动,针对恒转矩负载的启动,软启动其实并不合适。更何况是频繁启动。

网友D:
软启动不适合频繁启动的场合。

网友E:
软启一般都是用在大功率的电机上,频繁启动肯定是不好。

网友F:
变频器是不是比软启动器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是不是比软启动器更好?
当然,变频器的供电波形,比如按启动要好。针对交流电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