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我是维修的新手,在遇到伦茨8200系列的小变频器,如0.75和2.2KW,前面壳拆下后,发现变频器上的功力管是焊在板子上,而功力管又是用皮条压在卡在散热片上的,想拆又不知道如何拆和如何装,恳请咸工和各位大师给与指点。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把两个螺丝拆下,用吸锡器把白色模块上的焊锡吸干净,或者根据模块管脚位置自己做一个的大功率的多头电烙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师,但讲的不够详细,能否说的再清楚一点。

网友B:
你说的是8200的小变频器,功率管是一个一个的小管组成一排,然后用皮条压在散热片上的,这个还真没有拆下一回,要想把它拆下来需要先将皮条拆下来,但是按回去还是个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对,这种小功率变频器,如果把皮条抽掉,那么怎样装回去了?恳请知道的大师给与指点。谢谢。

楼主:
      再次向大家求援,我想论坛上应该有会拆卸伦茨8200小型变频器的高手。

楼主:
      我的帖子沉了,等一下,看有没有能帮我的,谢谢。

网友C:
先将每个管子的锡吸掉不就取下板来了,装的时候是固定好管子再压上线路板,最后才焊锡的

楼主:
   回中山宇丰大哥,大功率管被铝板外壳挡住无法拆卸啊。我感觉这8200系列的小变频器是一次性产品,没治。

楼主(2012-09-01):
      把我的帖子再顶一下

网友D:
估计困难 我这里也有一台

楼主(2012-10-10):
            再顶一下,楞茨8200变频器究竟如何拆卸啊

网友E:
哈哈,未接手这种变频器,也不知如何拆法。等待知道的热心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中山宇丰大哥,大功率管被铝板外壳挡住无法拆卸啊。我感觉这8200系列的小变频器是一次性产品,没治。
我给你发个图0.75KW220V的,板子上我放了两个方垫片的黄色螺丝,就拆这两个螺丝,铝散热片就能拿下,六个三极管是背面朝上,它上面有一层绝缘导热橡胶片,三极管与铝散热片没有直接联系,铝散热片与线路板通过螺丝把三极管夹紧的
下面图是2.2KW380V的,先看结构,见螺丝就拆,中间是模块17个脚,用吸锡器也行,我是自做了一个大电烙铁把它焊下

网友A:
还有一问题忘问了,你是铝散热片与塑料壳之间不会拆,还是塑料壳拆下来了,铝散热片与线路板三极管之间不会拆,塑料壳上有一些倒勾,把倒勾与铝散热片分开,把塑料壳朝着插座方向拖,就拿下,塑料壳上还有一个螺丝先拆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我2.2KW变频器和您图片上的不一样,上面的10个功率管是焊在一排,封装形式一样,其中3个是整流管,现在拆下来,无法装回去了。

网友A: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B(2014-02-08):
图中那个伦次的机器不是E82EV75的啊,那个应该是伦茨EVF2.2KW的吧

网友B:
EVF8211-E  2.2KW

网友D:
我修过,把一侧的铝合金板往外扳开,就可以抽出电路板

安装的时候把铝合金压回原处即可。

我用2个活口板手往外扳的。

网友B(2014-06-22):
奶奶的,我也是用暴力手段修了一台,把板子向斜上方抽出,修好后再把板子用力插回散热片。不过可能会损坏机器,不提倡这么干

网友F:
这种明显是一次性设计的东西,同行兄弟们还修个什么劲呢?
我有遇到几次这种一次性设计的小功率机器,直接告诉客户扔了吧,让客户买一台国产新机也不贵,我也一样可以赚钱。
既然设计者没打算让你修,那就不修了吧。

网友G(2024-07-04):
8200ev 0.75kw  本人拆过,拆的时候就是把一体铸铝的壳体用力撑开,这时会发现压在管子上的胶条没那么紧或者已经分离开,然后充一端把电路板抽出来即可,注意方向,因为板子上带的有接地翅片,方向错了抽不出来

网友E:
看来特殊安装管子的拆卸没有太好的办法,或许真是一次性应用设计的。或许要借助特殊的拆装工具和特非常规的拆装方法,比如整体性高温溶解式拆卸。
楼主也要理解:有些问题的答案,是暂时尚没有确定的方案,也是正常现象之一。让我第一次遇上,也得挠半天头,一下子也找不到办法,或许最终仍然找不到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