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WEINVIEW触摸屏MT506MV触摸屏灯管坏掉,现在我手上有一个MT6056i 的触摸板。我想把MT6056i 的触摸板更换到MT506MV上,不知道行不行,灯管电压是否一样,多少伏,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灯管坏掉,更换触摸板有什么用

网友B:
灯管是与显示屏做在一起的,与触摸那张板无关;

楼主:
灯管是与显示屏做在一起的,我要换的话一起换掉,但是灯管我看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灯管,一个是LED管,不知道灯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屏坏了,我就是直接发到深圳威纶维修部,自己不想弄。

楼主: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B:
呵呵;如果一个是高压灯管,一个是LED背光的话,是不可能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