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大家谁知道 -300  314 的CPU 中间继电器最大是多少啊? 比如我在程序里面用的那个m350.5  CPU对这个M几点几 有限制多少吗?

网友A:
不同的机型会有所差异,具体请查看选型手册中CPU部分.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啦,你要看各个CPU里面的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查到了。。是25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查到了。。是256
详细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