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想问各位大侠,同相或者反相放大器的电路和比较器的电路怎么区别。,我看起来感觉都一样,真是头痛,各位帮帮忙

网友A: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网友B:
学习了  楼上能否详细讲讲啥时放大器 啥是比较器呀

楼主:
求助:放大器跟比较器的电路怎么区别
那是不是可以说,有负载的是放大器,没有负载的就是比较器呢

网友A:
放大器---是可以按设计比例放大相关信号!
比较器---是比较两个信号大小,输出的是比较结果“0”“1”,没有中间状态!

楼主:
求助:放大器跟比较器的电路怎么区别
其实就是输出的是高低两个电平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输出的是高低两个电平嘛

听口气你是完全知道的?是吗?那你这是,,,,,,????

网友C:
放大器和比较器的区别不知道吗?你是说芯片的区别还是电路的区别呢?如果是芯片的区别,那很好办,直接百度芯片的型号,就知道了。如果是电路的区别。那就是模电数电的基础问题了。翻教科书去,有关集成运放的章节。

教你个小窍门,如果集成运放电路是负反馈的接法,就是放大器,如果集成运放是正反馈的接法,就是比较器。

那么什么是正反馈的接法?什么又是负反馈的接法呢?先卖个官司....

楼主:
求助:放大器跟比较器的电路怎么区别
我是电路区别不了,但是我知道放大器跟比较器的作用,知道比较器是比较高低两个电平,哪个的大就输出哪个电平,我只是不太分得清楚同相反相和比较电路的区别,模拟电子技术书上只有反相或者同相放大器的电路,但是貌似比较器也是差不多这样,别人跟我说有负载的是放大器,可是我照样弄出来的电路根本没有放大作用,所以。。。

楼主:
求助:放大器跟比较器的电路怎么区别
负反馈,正反馈这个模拟电子电路基础书上面有,可是比较器貌似我没找到耶。。。只找到反相同相放大器的电路。。。我不是做研发的,只是最近在学编程,做软件的话貌似硬件弄懂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C:
哎呀,提示的还不过吗?非要手把手的教吗?

这么区分吧,放大器的输出端与输入端没有任何耦合的,或者输出端与正输入端有电阻连接的,是比较器;放大器的输出端与负输入端有一个电阻连接的,叫放大器。

楼主:
求助:放大器跟比较器的电路怎么区别
受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