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楼主(2012-07-25):
新手请教,最近调试一个200的项目,里面用了80多个定时器。问:1,定时器用的太多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么? 2.有没有别的方法只调用一个块能用N次定时的方法?谢谢啦,新手不懂多多指点 呀

网友A:
PLC刷新速度变慢吧

网友B:
PLC的执行方式是循环扫描

网友C:
自己理清思路吧。

楼主:
另外,组态软件是MCGS的通用版,研华平板电脑,485通讯。蛋疼的问题是:屏幕上点击一次,PLC反应要2秒,而且有时候点屏幕还没反应。各位大侠这估计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最近调试一个200的项目,里面用了80多个定时器。问:1,定时器用的太多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么? 2.有没有别的方法只调用一个块能用N次定时的方法?谢谢啦,新手不懂多多指点 呀
不想用计时器可以用时钟脉冲往寄存器加数再比较解决,至于你的连接问题,看程序有没有占用通信口,另外就是连接电缆质量,还需要注意防干扰(你的估计是干扰导致连接异常

网友B:
伍工,人家没说出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