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步进电机脉冲频率高低,发出的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怎么选择步进电机脉冲频率最合理?
低脉冲频率会对电机的受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脉冲频率只是控制转速的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使用合适就行

网友C:
频率与加工工艺有关系。象钻孔工艺,就是有高有低的了。但一般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快速一点的好,快速---表示加工效率提高。对电机没有影响,但如果过快,会引起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