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5):
本人初学PLC  ,想用两套轴来控制塑料薄膜的厚度 ,在第一套轴上装有两个位移传感器,通过位移的变化量 。控制第二套轴的转速变化,达到薄膜厚度的一致性,我不知道怎样建立数学模式,望各位老师指教 ,谢谢!我的邮箱;jintangao@sina.cn,

网友A:
楼主是用两个轴挤出薄膜吗?

网友B:
怎么感觉使用电位器调节模拟量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不是 是牵伸作用

网友C:
要张力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张力控制?
感觉应该用

楼主:
转动轴是两对 ,每对又分上下轴,下轴为主转动轴  ,上轴为从动轴其两边装有直线型位移传感器,来检测上轴的位移高度变化值,控制后一对轴的转速,其改变前后轴之间的牵伸比,达到改变薄膜厚度的一致性(匀整度),前提是:薄膜是没有完全冷却的坯料。要点;先设定前轴转速的定量,使前轴按一定的转速作匀速运转,而后根据传感器的位移量值,控制后轴的变速运转,使位移量与后轴转速成正比,本人惭愧对数学不精,望给位师傅帮建立此运算的数学运算公式。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哦   谢谢 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