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参数调整

楼主(2012-07-26):
请问,当换了一台设备的变频器后,用上新的变频器要调整那些具体参数,我们厂现在新用的是英威腾的变频器,我知道要结合具体设备的工作要求,但希望大家能给点经验性的东西,谢谢!

网友A:
英威腾的变频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B:
首先看你运行什么模式下,然后看说明书调该模式下需要调的参数。还有变频器的一些基本保护功能参数,这样基本几可以了!最简单的方法把以前那个参数读出来,然后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你运行什么模式下,然后看说明书调该模式下需要调的参数。还有变频器的一些基本保护功能参数,这样基本几可以了!最简单的方法把以前那个参数读出来,然后对照!
这点说的对,以前用的是ABB的变频器,我们厂好像就是把先前的变频器的参数读出来再设定的

楼主:
我们用的英威腾的变频器型号好像选择大了,具体是额定电流大了,电机的过载电流小于变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好像是起不到报警作用的,具体在选择变频器的时候要遵循那几个原则

网友C:
对  你要 “知道要结合具体设备的工作要求”然后看变频器说明书,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你要 “知道要结合具体设备的工作要求”然后看变频器说明书,设置参数
那具体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你要 “知道要结合具体设备的工作要求”然后看变频器说明书,设置参数
那具体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
用户级的参数都可以调的,根据你的现场电机动作工艺,调变频器相关的参数项

网友D:
如果是同型号的,原来的参数调出,再按相同的设到新的里面去;
不同品牌的只能按要求重新搞了;

网友E:
英威腾地变频器质量还可以。我厂以前三凌的近四年已基本都被我换成英威腾的了。至于设置要看你的使用场合。一般英威腾的每台都有说明书。你仔细看看应该不难设置。普通应用也就设置控制方式。频率给定。最高。最低频率。额定电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威腾地变频器质量还可以。我厂以前三凌的近四年已基本都被我换成英威腾的了。至于设置要看你的使用场合。一般英威腾的每台都有说明书。你仔细看看应该不难设置。普通应用也就设置控制方式。频率给定。最高。最低频率。额定电流等。
那些都是你自己设置的吗?具体有那几种模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