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编程中有一句为什么是AND,而不是LD,有图!!!!!!!!!!!!!

楼主(2012-07-26):
第12句
从X002到下个块的M1
这不是从一个触点到下一个块的第一个触点吗
为什么用的是AND呢

网友A:
呵呵;
像这个你在程序中用梯形图编好,可以直接转换到右边的指令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12句
从X002到下个块的M1
这不是从一个触点到下一个块的第一个触点吗
为什么用的是AND呢
我是新手
主要是想熟悉指令

网友B:
前面的不算是真正的块,要是逻辑块的话就用LD,然后再后面表示两个逻辑块的关系。

网友C:
可参见3楼的解释,或照1楼的方法观察;
该种情况,可记住其规则就行。